信捷xc5控制双伺服

楼主(2020-11-19):
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问题,初学plc很多都不会,遇到了很多问题

1求大佬帮忙看一下程序中存在的问题,程序的目的是先定位xy的行程,然后x往复,y往复移动,

2)在编程时,置位和复位指令的使用时,有的置位和复位指令前面条件没有导通时就触发了,导致m1的置位和复位指令同时运行,脉冲指令被卡住,运行不了了

3)脉冲结束标志位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有哪些,一个假如一条脉冲指令控制电机往复,去行程和回来的行程结束都用一个m8170吗,去和来的脉冲结束后需要执行的动作不一样。

4)脉冲结束标志位只对上面最近的一条脉冲指令有效还是怎么,如果下面有多条同样的m8170,那一条脉冲结束后,所有的m8170都会接通吗,

网友A:
能不能截图,没有信捷PLC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截图,没有信捷PLC软件



可能问题有点多,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置位复位和结束标志位这些没搞清楚

网友B:
X轴往复,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轴往复,可以参考下。



多谢大佬

网友D:
楼主,这是你自己编写程序吗,怎么没有注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你自己编写程序吗,怎么没有注释。



是自己写的啊 就显示了每段的注释,截图没显示注释,全部显示太宽了不好截图

网友E(2021-03-23):
感谢答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