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1769系列伺服与步进电机的控制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楼主(2020-11-19):
之前公司使用的1769-L32E的PLC,现在因为项目需要用来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只用模拟量控制速度就可以。由于之前没有做过伺服和步进电机的控制,现在不知道如何选CPU和模块,而且不知道这款PLC能不能控制步进电机,如果不能有没有相应的可选的型号。项目不大,时间紧急,自己摸索又效率太低,一头雾水,请各位网友赐教,感谢

网友A:
很简单,建议你先找一下伺服使用手册,模拟量控制篇,从接线到参数设定看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A:
线看接线,再看设置参数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看接线,再看设置参数



步进电机呢,一般情况下伺服和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需要取他们的运行和故障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线看接线,再看设置参数】进行回复:        ---------------------------------------

是的故障信号和启动,急停控制等信号,

你说的这个AB只是CPU,你还需要选择其他I/O模块和模拟量模块,‘另外AB除了变频器是免费咨询,其他的都是付费咨询。----...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线看接线,再看设置参数】进行回复:        ------...



OK可以的,怎么收费,或者用其他方式私聊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