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掉电保存

楼主(2020-11-19):
!SaveSingleDataInit()'修改初值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写入磁盘

有一个反馈值想保存在屏幕里面,这个反馈值是完成了某个动作后就会计数一次,现在的做法是判断这个值有改变才保存到磁盘,但这样频繁的写入会不会出问题

有代码能判断屏幕的掉电吗,想掉电时才存储,而不是判断值有改变就存,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频繁的保存吗,要掉电保存的那种

网友A:
写脚本放在窗口退出脚本里,或者在退出策略里写保存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放在窗口退出脚本里,或者在退出策略里写保存脚本。



窗口的退出脚本能用,但屏幕突然断电就保存不了,

退出策略我调用不了,写了之后,断电也没保存,它说是系统退出时,找不到退出的代码或者方式,

现在我用循环每隔10秒判断一次是否要保存,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2023-05-22):
创建一个输入构建,右键点击事件,change里面写脚本,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断电属于异常情况,再复杂的代码也不能预判什么时候会断电。还是做个定期保存吧,保存多少记录以后覆盖最早的。也可以效仿一下UPS,加个外部电源,在主电源断路后送个保存指令。

网友D(2024-05-21):
掉电保存好像说有擦写次数限制的

网友E(2024-10-26):
学习,提高自己水平

网友F:
不要使用!FlushDataInitValueToDisk()'写入磁盘,执行 变量.SaveDataInitValue( ) 也有掉电保持功能,没测试能保持多长时间,既然断电后,再次启动数据还在,应该是保存了,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A:
觉得还是用UPS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