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072问题数据取样和事件登录时间问题

楼主(2020-11-19):
1   事件登录的时间变成了  1990/0/0 00:00:00  但是历史取样的时间是对的

2历史取样的清空问题  用控制多状态按钮清空   但是取样数据到底1万多把以上清空回原点回的是1万多,无法清空  同样数据到两万多把 清空回原点是两万多吧

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
时间时间和历史取样的时间都取的是本机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时间和历史取样的时间都取的是本机时间

设置触摸屏时间,把触摸屏的时间设置成目前当前北京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xfy70706048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时间时间和历史取样的时间都取的是本机时间设置触摸屏时间,把触摸屏的时间设置成目前当前北京时间...



不是这个,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