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使用方法以及基本注意事项须知

楼主(2020-11-19):
信号发生器也称之为信号源,工程师研发工作中使用也比较多。可能也有人不知道怎么使用信号源,也有误操作会引起仪器损坏,下面安泰仪器维修工程师分享信号源的基本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
1、基本功能:
根据各种调制需要输出预先设置的各类信号,作为接收机的模拟输入信号源,调试接收机。
2、使用方法:
以R/S公司的SME03为例分析。
R/S公司的SME03信号源提供调频、调幅、GFSK、GMSK等调制方式。仪器设置使用菜单式结构。在主菜单有频率(FREQUENCY)、功率(LEVEL)、调制方式、等,根据需要设置频率和功率电平。在调制方式菜单中可以选择调幅和调频。目前无线通信协议大多采用调频方式。在调频方式下面可以选择GFSK、GMSK、QPSK等调制方式。根据不同的系统的调制方式,选择相应的调制方式。在相应的调制方式菜单下面一级菜单下可以选择相应的参数。包括调制度、调制数据类型、频带宽度等信息。根据系统的要求选择相应的参数,设置就基本完成。正确连接好仪器后就可以使用了。在仪器的右下方有一个键ON/OFF。是用来开关射频信号输出的,使用时轻按该键,在显示器上的RF OFF将会消失,射频信号就已经输出。
在仪器的右下方还有一个HELP键,如果对设置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通过轻按该键获得帮助信息。
3、注意事项:
在使用该仪器前请开机一定时间,等待仪器内振荡器稳定后在使用。不可在信号输出口接直流电源和大功率信号。

网友A:
配上图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