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施耐德电气PLC配置案例

楼主(2020-11-19):
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施耐德PLC配置案例

本案例是开疆智能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施耐德PLC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KJ-PNG-106网关一个,施耐德PLC一台。

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 TCP转Profine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S

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 Tcp的服务器IP,和施耐德PLC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注意:网关的数据区支持多种功能码,寄存器地址0-749对应西门子PLC的I地址区

750以后对应PLC的Q地址区,也就是说施耐德要读取西门子plc 的Q地址区数据要从地址750开始读取,写入到西门子PLC的I地址区的数据从寄存器地址0开始。

在施耐德PLC的配置中配置好网关从站的IP和寄存器地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2022-03-25):
欢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