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组态王从站配置案例

楼主(2020-11-19):
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组态王服务器配置案例

本案例是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施耐德PLC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KJ-PNG-106网关一个,PC一台。

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本例为输出2字节(1个寄存器)输入4字节

(两个寄存器)

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

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C

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 Tcp的本地端口IP,和组态王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在Modbus TCP上右键点击插入,在下级NODE中填写从站服务器的IP

注意:响应等待代表等待从站响应的最长等待时间。

      轮询延时代表从站响应后间隔多久再发送下一条命令。

配置组态王,设定Modbus服务器参数。

新建项目点击COM1右边的新建设定TCP参数。在设备驱动中的莫迪康中找到ModbusTCP Server下面的TCP单击下一步。

起一个连接设备的名字,单击下一步

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因为是组态王做从站所以填写0即可

重新连接参数默认即可,直接单机下一步完成设置。

在变量选项中点击新建,命名为Slave1设置变量类型为I/O整数,连接设备选择刚才设置的Slave寄存器地址设置为40000区中的1,因为组态王中起始地址从1开始,所以对应网关的地址为0

数据类型选择USHORT采集频率为100ms,同样新建变量Slave2,地址为400002,对应网关地址1,读写属性用03功能码的话可设置为读写。

单机画面,新建一个视图界面。

双击####的显示区域,设置连接。

选择模拟值输出,表示用来显示PLC的Q地址发送的数据。表达式处点击问号选择Slave1的链接(等于寄存器地址为0)

输入框处同样双击,表示用来向PLC的I址发送数据

在问号处选择Slave2(对应寄存器地址为1)

保存后运行系统。

设置写单寄存器(06H功能码)对地址0(对应组态王400001的地址)

读保持寄存器(03功能码)读取数量两个,(对应组态王地址400001,400002)

下载后用博图监控。

数据正常连通。

网友A(2022-03-25):
欢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