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模拟量输出只有电压没有电流

楼主(2020-11-19):
请教大神,我有一个224XP,我用SM0.1给AQW0赋值16000 ,现我在模拟量端子处用电子万用表测M端与V端,电压值为5V,可我想要的是电流作控制输出,我已经把红表笔接到mA上了,万用表也串联在电路中了,为什么完全测不到电流? 要怎么样才会有电流输出呢?

难不成模拟量电流输出是无源的? 要外接电源? 可是我也试过了把外部+电源接I端上面.再测M端与外部电源的-端,还是测不到电流? aqw0  已为16000 ,要怎么才能是电流输出呢?

网友A:
发你模块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万用表显示啥

网友C:
你外部接到什么上面?如果你外部处于断开,是测不到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显示啥



显示 0  ,没有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外部接到什么上面?如果你外部处于断开,是测不到电流的



我就用黑表笔接在M端,红表笔从万用表的mA孔引出,接在I端上.这应该形成一个回路了,应该是串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你模块照片上来看看



 这是这样子滴,是国产仿西门子

网友D:
电流档测电流,你不但要形成回路而且还要注意不能短路。

直接V端接红表笔,黑表笔接M端测电流肯定不行,中间还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分压。

网友C:
这样测不出来电流的,外部没有负载,怎么可能产生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东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发你模块照片上来看看】进行回复:        -----------------------------------------------...

你测试是那几端子。

建议测量M和I端子,

然后再把万用表传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剑走偏风"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李东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发你模块照片上来看看】进行回复:        ----------------...



感谢帮助,我一直都是黑表笔接M端,红表笔接I端来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