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与自动情况下单按钮启停电机

楼主(2020-11-19):
本人不懂PLC,向高手求助:单按钮手动时可以启停电机,自动时只能启动不能停止电机梯形图程序怎么编?

网友A:
自动时你就编个启动停止自锁的

手动的时启动型号带个计数器,1给启动2给停止计到2时你给延时自己复位重新计数,嘿嘿

网友B:
这个有很多方法去实现,不行你就采用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C: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启发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启发和帮助。】进行回复: 帮我看看我这个图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很多方法去实现,不行你就采用置位复位指令】进行回复: 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D:
楼主是学生,还是做项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启发和帮助。】进行回复: 帮我看看我这个图问题出在哪        ----------------------...



你的程序想表达什么内容呢?现在出现的问题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学生,还是做项目



自己工厂里的设备,有时出现问题找人修麻烦,想自己摸索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inkebx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启发和帮助。】进行回复: 帮我看看我这个图问...



手动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的迅间Y0有连续启停,松开就能自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yinkebx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yinkebx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是我理解的方...



程序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启动按钮,按下时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yinkebxg"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yinkebx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陈德...



网上找了很多类似的,没办法改成这样的了,问题解决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自动加工结束后,Y1不能停止,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2021-01-20):
引用 楼主:
"网友E"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网友C"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陈德...】进行回复:        -----------------------------------------------------------------网上找了很多类似的,没办法改成这样的了,问题解决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自动加工结束后,Y1不能停止,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的停止按钮是通过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停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