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能在传送设备上之接使用电源直接加热

楼主(2020-11-19):
厂里有辊道传送设备输送金属棒材,能否在辊道上之接增加中频电源用于棒材局部加热?这样对设备安全吗。

电源是可控硅中频电源,输出功率最大250KW ,最大中频电压750V,中频频率1KHZ.

实际使用时棒材上中频电压大约在80V左右。新建位图图像 (2).JPG

网友A:
最好做好绝缘,加热部分还是蛮危险的

网友B:
    大于36V都不属安全电压,做好绝缘同时做好防护。

网友C:
电涡流感应加热有可行性么?这个看起来太危险了

网友D:
辊道中间和加热部分断开,有一段过度,然后用铁皮罩起加入部分。

网友E:
最好在辊道传送设备中间加一段隧道炉,高温加热比较危险,隔热处理不好,把工人烫伤属于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