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20-11-20):
如下图:

使用ActComm建立连接后,开启力控无法进行远程操控,远程接收

网友A:
请测试通信是否成功,

跳出来的窗口,

请选择正确的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测试通信是否成功,跳出来的窗口,请选择正确的通信协议



使用通讯软件显示通讯成功,但是打开力控后使用自制按钮无法远程操控Plc

网友B:
看下里面的过程变量可能对应的有问题

网友C:
看一下你通信时间设置,感觉你数据获取时间小于数据刷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