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测温传感器概述

楼主(2020-11-20):
开关柜内的电缆接头,10kV35kV高压开关柜的动、静触点及电气设备的连接头是易出故障的薄弱环节,由于该部位接触不良、插接偏心不正等原因,导致接触电阻较大,在大电流情况下该处的发热严重,其结果是接头温度异常,加剧接触面氧化,使得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形成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会造成严重的故障,破坏供电的安全可靠。动、静触点接头、高压电缆接头、连接器导体部分接触不良引起异常过热,加速绝缘老化导致击穿,这是高压开关柜的主要故障形式。

特点

无线温度传感器则可以将其直接粘贴在接头等易发热部位上,实时监测测点温度的变化,实现故障的早期预测和报警,当发生故障时,提供报警并迅速准确确定故障点位置,并按相应预案采取安全处理措施。

运用范围

高压开关柜触头及接点、刀闸开关、高压电缆中间头、干式变压器、低压大电流柜等设备的温度监测。

技术参数

系统电源:220VAC/DC

测温通道:单机系统支持3-9个温度采集点,最大为250个温度采集点。

仪表工作环境温度:-20~+80℃。

仪表工作环境湿度:95%RH

报警输出口:无源节点输出

电池使用寿命:5~7

通讯接口:RS-485(隔离)

发射模块与接受模块距离空旷距离300米。

RS-485通讯距离:<1200

温度测量范围:-55℃~125

精度:≤±1%

分辨率:0.1

开孔尺寸:91X91mm

系统功能特点

  1) 多种温度监测方式

  系统设定自动采集任务,定时按照既定的采样频率进行开关柜温度信息的采集。温度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用户可以设定时间区间、指定监控对象进行历史温度信息的查询。

  同时,用户可以在主站系统中指定某一具体的开关柜或传感器进行实时的温度信息采集。

  2) 完备的告警机制

  当开关柜温度的绝对值或温度的变化率超过上限,系统为运行管理人员提供声音告警信息。及时或预知性的发现和排除故障,从而最大限度的保障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3) 完善的系统参数设置

  建立各级开关柜温度监测及管理网络,管理温度监测相关的开关柜、传感器、等各类设备信息。

  指定开关柜或一个具体的温度传感器进行参数的远程下发,包括传感器温度校准、各类预警值、时间、温度采集频率、传感器发射功率、信号接受门限等。

  4) 丰富的数据展现

  在监控对象上,系统既可以选定一个开关柜的一组传感器进行温度信息的监控,也可以指定一个区域(如一个台区、一条线路)的多个开关柜温度信息进行监控。

  对于历史温度信息,系统提供列表、曲线等多种展现方式,方便用户进行查看。

  5) 故障诊断及预测

  系统提供开关柜温度与实时负荷对照等手段,对温度异常情况进行故障排除。

  根据已有的温度数据及其变化规律,按照既定的预测算法为用户提供温度预测结果,并将预测值与预警值进行比较,发现有异常的可能时发送温度告警信息。

  6) 强大的统计分析

  系统根据历史温度数据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如按区域、电压等级、开关柜型号等进行温度异常情况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