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8101ei触摸屏

楼主(2020-11-20):
威纶和西门子200的plc链接,需要在触摸屏上采集D1000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有变化则进行记录,能进行查看和导出来。请问这个需要怎么做呢,。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先PLC写段程序 变化了 触发一个BOOL量 发一个脉冲,然后触摸屏里面资料历史——资料取样——触发式记录,这只是我的一个思路啊,能不能满足你最终需求你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LC写段程序 变化了 触发一个BOOL量 发一个脉冲,然后触摸屏里面资料历史——资料取样——触发式记录,这只是我的一个思路啊,能不能满足你最终需求你得试试...



我可以触发选择D1000这个值吗,用OFF <-> ON] 只要指定地址的状态改变,就会触发资料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