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脱扣时间曲线怎么看,iC65N

楼主(2020-11-20):
这是施耐德的iC65N,25V,C型脱扣曲线的小型断路器的脱扣时间曲线,在施耐德官网看到的。这个曲线是怎么看的啊

———图片分割线———

网友A:
0ln就是在断路器在bai短路时,当短路电流du达到断路器zhi额定电流10倍时,断路器就可以跳开dao。断路器额定电流值的10倍数值就是短路保护的整定值。整定值是指断路器整定的动作电流。整定是指电气设备在投入正常运行前必须先测试设备正常运行电流的大小,是否在上级保护开关的整定电流范围之内。因为电气设计的理论值和设备的运行值是存在客观偏差的,如果这个偏差过大,超过了整定值,就会触发继电保护设备的动作,从而保护人身设备安全。

明白这个,那个TS就是时间,过载电流越大跳闸速度就越快

楼主:
如果横轴坐标1-10表示跳闸电流倍数,那么左边坐标轴表示1倍,即使1000秒还未达到1倍,这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楼主:
而且说c曲线是5到10倍,如果按照右侧曲线是起跳曲线,从0.001秒到0.01秒不跳,从0.01秒到1.5秒是五倍起跳,但是再往后都不是1倍起跳啊。。

网友B:
反时特性,电流越大,断开时间越快

网友C:
楼上是正解,横坐标表示负载实际电流和额定电流的倍数电流倍数越高跳的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