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编写排队程序

楼主(2020-11-20):
有这样一个需求,想求助一下编程思路,具体是这样:

分别有1、2、3、4、5共计5个开关点,暂且定义为I0.0--I0.4,分别对应输出点Q0.0--Q0.4,当这5个开关点无顺序依次接通时,相对应的输出点按照先来后到,排队的形式进行输出,同时输出不超过两个,等这两个输出保持30秒以后断开,重新再检测这5个开关点的闭合状态,再按照排队的形式输出先接通开关点对应的输出点。比如,I0.0接通,Q0.0就接通30秒,30秒钟还没有结束,I0.1和I0.3分别再这30秒内分别相差了2秒接通,这个时候程序仅让I0.1对应的Q0.1接通,Q0.3就要排队,等到Q0.0接通30秒后再执行Q0.3的输出接通。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这5个开关点可以只是上升沿信号触发即可。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指点呀

网友A:
缓存多少呢,会不会同时按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多少呢,会不会同时按下呢



理论上有可能同时按下,但是可以做优先级,低位有效

网友B:
是西门子哪个系列PLC?200,300,1200,1500?如果是200可以考虑填表和出表指令,如果1200,可以采用SCL语言编写冒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西门子哪个系列PLC?200,300,1200,1500?如果是200可以考虑填表和出表指令,如果1200,可以采用SCL语言编写冒泡法...



谢谢王老师指点,我用的200系列,也想过用填表指令,只是还没想明白如何处理出两个的处理方法

网友C:
可以在描述下,感觉有点混乱。

等这两个输出保持30秒以后断开,重新再检测这5个开关点的闭合状态,再按照排队的形式输出先接通开关点对应的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描述下,感觉有点混乱。等这两个输出保持30秒以后断开,重新再检测这5个开关点的闭合状态,再按照排队的形式输出先接通开关点对应的输出点...



其实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像进车站检票一样,有很多人排队,但是呢每次检票我只检前面排队的两个人,把这两个人放过去以后,再选队伍靠前的两个检,如果检完票的有人忘记了拿东西,又出去了,然后他就只能在排到队伍的最后面去排队,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C:
作一个循环队列,一次读两个数据出来

网友D:
左移位,记录状态,读取需要的位,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移位,记录状态,读取需要的位,输出状态



大师,可否写个样段贴上来学习一下,大致的意思明白,就是细节不怎么会处理

楼主:
综合大家的思路试验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实现了,再原来输出一个的基础上修改的

网友E:
积分不够,评论来凑,

赚积分,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