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关于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20-11-21):
程序大概意思就是
PLC发500个脉冲给松下A6伺服     电机走完后   然后走下一步,气缸动作
如果电机走的过程中卡住了  比如只发了300个脉冲  就不能走动了,,就不能继续下一步

应该也是很简单吧   但是程序上就是做不起来     卡住了  还是会继续下一步,,,谁愿意帮我看看这程序  有红包

网友A:
可能马达上一步的定位完成信号取的有点问题,定位模块的完成信号是脉冲发送完成信号,驱动器的完成信号是马达定位完成信号,两个还是有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