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用太网模块与外部通讯

楼主(2020-11-21):
没用过三菱以太网通讯,请教各位大佬指点,PLC通过以太网模块与外部通讯,怎么设置和程序实例

网友A:
大神出来讲解讲解。。

网友B:
以太网只是物理接口,以太网模式下有MODBUS TCP,UDP等,就看外部需要什么通信协议与其通信,再看看你PLC支持该通信与否,只有双边都有相同通信协议,才能握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