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毫米板材厚度检测

楼主(2020-11-21):
1~2毫米板材厚度检测。我这边有一种板材,1.1mm厚度。大小一分米平方。但是经常会两块板子粘到一起。机器不会报警。想加一个报警。当厚度超过1.5mm的时候报警,人工去取下来。如何选择传感器?摆板材的地方,上部空间不能使用。因为有机械手过来抓取。或者上方一米五以外,固定也可以。但是有怎么远距离的高精度传感器吗

网友A:
有这种专用的传感器,价格很感人   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下国外设备的做法

网友B:
激光传感器检测距离越长,精度越差。3D视觉检测这么远,价格也很不美丽

网友C:
超声波厚度检测,探头安装在板的下面。

网友D:
推荐邦纳,基恩士的,都有这样产品可以完成你的需求

网友E:
这个,我用过检测距离3米,分辨率0.1mm的,不过价格18K,实在有点不友好哇

网友F(2021-06-01):
两种方法

  1. 双张检测器,目前国内做的比较好一点的用过的,可以查一下黑金刚。

  2. 称重检测,利用称重检测传感器,配合模拟量模块,将数据传给PLC进行判断。

另赠送一句,如果楼主的板材带磁性的话,可以用分张器,磁力分张可以了解一下。还有气动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