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的操作记录

楼主(2020-11-21):
在做项目时,客户提出比如温度的设定等更改需要记录,记录方式不是普通的报表形式,而是文本记录弹出,做到及时更新且历史信息可查,就像力控软件的本地事件,但是本地事件只记录在装有力控软件的工控机上操作过的变量,现场中的其他触摸屏操作过的同样变量不记录,请教群里的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组态王有个函数,可以打印消息的。好像是print。然后将打印内容传给字符串变量。

界面上放置这个字符串变量即可

楼主(2021-01-15):
我现在是用力控做了个函数,有变化时就输出一个记录

网友B(2022-04-25):
直接在参数变化时写入数据库,再在报表中读取记录就可以;要么直接调用函数SendEvent将变化系统日志中中,调用复合组件中的本地事件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