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中频电源远程控制怎么改动

楼主(2020-11-22):
厂里有一台可控硅中频加热电源,是用电位器进行控制,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是 0V到负15V ,这个要通过 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进行远程控制要怎么搞才好。求助各位  。

网友A:
PLC通常输出电压就只要0-10V,对应你这个0-15V,我觉得应该TB上找一个比例放大板,比如你可以将0-10V放大为0-15V.比如你PLC输出1V就对应信号板1.5V.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 或者加口口一五一五三二五一二二

网友B: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 或者加口口15153二五1二2

网友B: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



远程的意思是,原来是在本地用电位器进行调整功率,现在在操作台上,用PLC,触摸屏就能自动调整。另外电压是0V到-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进行回复:        -----------------------------------------------------------------远程的意思是,原来是在本地用电位器进行调整功率,现在在操作台上,用PLC,触摸屏就能自动调整。另外电压是0V到-15V

这个可以做啊 可以联系扣扣:一五一五三二五一二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需要有个0-15v的模拟量模块 你说的远程改是什么意思?通过远程电脑改吗?或者本地用个触摸屏或者pc进行更改 方案很多 看你需求...】进行回复:        -----------------------------------------------------------------远程的意思是,原来是在本地用电位器进行调整功率,现在在操作台上,用PLC,触摸屏就能自动调整。另外电压是0V到-15V

这个可以做啊 可以联系扣扣: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