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PLC23问

楼主(2020-11-22):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23问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如何转换成200的程序呢?

答:1. 在S7-200 SMART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出命令,将程序保存为*.awl文件。在S7-200 的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入命令,将*.awl文件还原为程序。

2. 可以同时打开两个软件,通过剪贴板相互传递程序段。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信号板SB CM01 485通讯如何接线呢?

答:RS485接线时为正接正,负接负,SB COM1信号板上的Tx/B表示485信号正,Rx/A为485信号负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译程序正常,下载时报错非致命错误,如何解决?

答:编辑只能编译出编写的程序不符合编程原则的错误,下载时出现非致命错误的提示可在软件中PLC菜单中的信息中查看记录的错误信息情况

3.问:S7-200PLC的程序可以用S7-200SMART PLC的编程软件打开吗?

答: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打开S7-200的程序。但是反过来S7-200的编程软件不能直接打开S7-200 SMART的程序。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中的符号表打不开,不知道什么情况?

答:这种情况可考虑把软件界面进行初始化,操作方法:菜单中的视图>>>>>组件>>>>>复位视图,然后把软件关闭重启,这样可把软件界面初始化。

4.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本身集成的458口和变频器通信,在信号板扩展一个485口和1200RTU通信,信号板可以做主站嘛?

答:可以,西门子S7-200SMART PLC信号板可以做主站。

5.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从百度下载这个文件,放在系统盘也就是C盘,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32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即可

6.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下载是报端口无法打开或者正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答:在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看该服务项是否已启动,若未启动选择启动即可。

7.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打开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项目文件)?

答:这种情况可能是当前软件版本比写程序的软件版本低,低版本的软件通常是无法打开高版本软件编写的程序的。

8.问:装完博图,在装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有没有冲突?

答:没有冲突,可以安装。

9.问: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切换PLC运行时,提示PLC位于错误的模式或RUN/STOP开关不在TERM终端位置?

答:你是不是把run/stop开关一直处于STOP状态了呀,打在TERM端时候就可通过软件切换PLC运行。

10.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编译 后出现“V存储器未分配给库”是什么意思?

答:右击程序块,找到库存储器,打开后分配一个地址即可。

11.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的SM0.1在有啥用?

答:首先你要了解SM0.1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启动扫描接通,后续的扫描周期不在接通,常常会用在初始化子程序之类的。

12.问:S7-200 SMART ST20的PLC怎么通电时run,stop,error三个灯都是亮的呢?而且是黄色的?

答:若亮黄灯,且指示灯不闪烁,则说明CPU可能是处于停止状态,若error指示灯黄色闪烁,则说明程序中有强制功能

西门子其他问题

13.问: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升级固件版本,升级不了,卡在到一半,如何解决?

答:1.路径中不要有中文

2.确认网线或物理接口无松动

3.prosave 安装正常,未报错。

另外 OS更新时 笔记本的话 最好放在没有震动的地方 现在基本都有硬盘保护 有晃动时 硬盘会暂停工作。"

14.问:西门子S7-1200 PLC用仿真器可以调节PID嘛?

答:西门子S7-1200 PLC在仿真的情况下是不能调节PID的。

15.问:博途V15仿真软件能模拟modbus TCP通讯吗?还是只能模拟S7通讯?

答:TCP/IP通讯和S7通讯都是可以的。

16.问:WINCC里的“计算机属性”里,名称的字符里是否可以有中划线(“-”)嘛?

答:1,计算机名字使用英文字母开头,建议使用英文字母组合

2,计算机名不能包含空格、退格和下划线等特殊字符

3,没有影响使用,证明这个计算机名可用

17.问:西门子ET200SP是什么?

答:分布式I/O站,支持PROFINET(PN)和PROFIBUS通讯。

18.问:ET200S最多可扩展多少个模块I/O模块?

答:ET200S最多可扩展64个模块I/O模块

19.问:西门子触摸屏可以上传画面嘛?

答:要上传需要有CF卡,下载程序时候勾选过(回传功能)才能进行上传。

20.问:mmc卡能用usb卡格式化吗?

答:不能

21.问:一个工业以太网接口:两个端口是指两个物理端口都是pn通讯么?

答:是的

22.问:请教一下5.5版本的软件,PG/PC接口会比仿真的接口多出.1,前面的字母一样(比如MPI),我怎么把他们改成一样啊?

答:不用改,这个是正常的

23.问:请问一个常开改常闭时要按哪个键改

答:Step7没有这样的键,要删除常开后再插入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