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10:06准时跳闸,我家这是闹鬼了?

楼主(2020-11-23):
好气啊!最近每天10点多家里都会跳闸一次,房东找来电工师傅帮我看过,换了个空气开关,还是没什么用。

排查了一下家用电器,洗衣机、冰箱都相继断开过,并不是这个的问题。白天我和室友都去上班了,不存在空调或热水器用电的情况,而且也没有10点钟会自动工作的电器。

能想到的原因都试过了,到底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哪位大神知道是啥情况,求告知!!!

网友A:
10点正是峰谷电切换试机,难道切换要跳闸。不应该啊,还是查查线路绝缘吧,换一路试试看。

网友B:
电器全拔电观察看看再

网友C:
换空开,全部断电排查

网友D:
房间肯定有个女鬼,当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房间肯定有个女鬼,当心了



网友F:
前段时间有一个恒大的精装房也存在无故跳闸的现象,他家的空开上并着两个电压超限保护,过电压及低电压都跳闸,拆开后就没事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点正是峰谷电切换试机,难道切换要跳闸。不应该啊,还是查查线路绝缘吧,换一路试试看。...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G(2021-02-22):
您这是可能漏电了哥们,量一量哪里漏电了,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