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步进驱动器连接

楼主(2020-11-23):
      各位前辈和大神们好:

看一下,下图。向各位前辈和大神请教。PLC NPN输出型

  1. 图中的接线有无错误

  2. 红色的限流分压电阻的位置是否正确。

  3. 限流分压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多少合适。

求指点,留言。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了积分所以回复你一下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积分所以回复你一下11111



感谢您的回复:

      感谢您的捧场和参与。谢谢。

网友B:
给你几张参考图,你可以参考,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继续发,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说明:

网友C:
楼主,200SMART PLC输出(PNP),你需要通过串联一个2.2K 0.25W的电阻,将脉冲和方向信号分别接到PUL+,DIR+,  0V信号接到PUL-与D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发,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说明:



非常感谢的回复:

     感谢版主的详细解答和热情的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200SMART PLC输出(PNP),你需要通过串联一个2.2K 0.25W的电阻,将脉冲和方向信号分别接到PUL+,DI+,  0V信号接到PUL-与DI-...



非常感谢你回复:

       书上看到是200SMART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公共端接负电位)。就是PNP

感觉我接错了呢。

楼主:
非常感谢你回复:

       书上看到是200思马特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公共端接负电位)。就是PNP

感觉我接错了呢。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如果是PNP输出型,串联一个2.2K 0.25W的电阻,是要接在PLC的脉冲输出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版主提到驱动器脉冲,方向,使能端有标注5V才就必须串接电阻,问一下电阻是接在PLC脉冲的输出端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如果是PNP输出型,串联一个2.2K 0.25W的电阻,是要接在PLC的脉冲输出端吗。...



电阻是加到PLC输出端,即高电平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接着:】进行回复:        ------------------------------------------------------...

是的!

网友D:
我只做过三菱3u 接步进  未做过smart  ,还是觉得你很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做过三菱3u 接步进  未做过smart  ,还是觉得你很6...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感觉PLC学不起,费钱。PLC一定要实践才行。不然把书背下来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如果是PNP输出型,串联一个2.2K 0.25W的电阻,是要接在PLC的脉冲输出端吗。...】进行回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接着:】进行回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引用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接着:】进行回复:...

不客气,谈不上指点,相互交流吧!

网友F:
楼主这程序 也真够 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