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20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0-11-23):
如何使用远传压力表与英威腾GD200变频器进行恒压供水系统的参数设置?

网友A:
首先英威腾变频器模拟量输入0-10V或者4-20mA要确认一下,然后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要设置一下该模拟量输入信号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比如0-10V对应外部压力0-1Mpa,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变频器端设置参数,恒压供水现在已经在变频器里面做好相关设置了,你只需要将对应参数输入,启用恒压供水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英威腾变频器模拟量输入0-10V或者4-20mA要确认一下,然后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要设置一下该模拟量输入信号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比如0-10V对应外部压力0-1Mpa,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变频器端设置参...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首先英威腾变频器模拟量输入0-10V或者4-20mA要确认一下,然后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要设置一下该模拟量输入信号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比如0...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赞一个谢谢楼主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