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V13组态问题

楼主(2020-11-23):
         大家好,我刚用博图软件,正在学习中,在建立一个新项目后进行组态HMI画面时,设备上选择HMI时编辑画面正常,选择常规PC时则无法组态画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附图1是HMI组态时正常画面,图2是常规PC的组态画面。

网友A:
你要看你安装的WINCC 版本,有4个版本,如图,

网友B:
你估计没有安装WINCC,你就只安装了HMI人机界面

网友C:
换一个触摸型号进行组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没有安装WINCC,你就只安装了HMI人机界面

正解

楼主(2021-02-24):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没有安装WINCC,你就只安装了HMI人机界面



谢谢,是的没有安装上wincc,卸载后重新安装后正常了

楼主:
    所有博图组件卸载后重新安装后正常了,主要就是安装博图时没注意忘了安装wincc了,其实不用卸载博图直接安装wincc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感谢大家给与的帮助,谢谢

网友E(2021-12-04):
这么好的资料可不能错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