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接继电器方法

楼主(2020-11-23):
光电开关接继电器是很简单的,一般有五个连接点,事先把继电器的三个连接点朝上,两个连接点朝下,三条线的有一条公共线,两条线的有一个串联。其中有一条线是给光电开关供电的,要注意是电压的大小,是24V或者12V。继电器接法:如果是黑色,蓝色,棕色的三根线,就是要分别将黑色的连在继电器的线圈一端,棕色的接在中间继电器有电源线的一端,蓝色的接在继电器有负极线的一端。

5线继电器,黄色是公共端。黄色与棕色一起接,取得是PNP 信号。黄色与蓝色一起接,取得是NPN信号。

网友A:
这个光电蛮好的,什么类型(NPN或者PNP自由组合)自由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电蛮好的,什么类型(NPN或者PNP自由组合)自由组合



图中是继电器输出的,黄线和棕线接一起是PNP,兰线和黄线一起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