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配电柜装置无线测温系统的方案

楼主(2020-11-23):
高压配电柜装置无线测温系统的方案

发电厂、变电站的高压开关柜、母线接头、刀闸开关等重要的设备通常工作在高电压和大电流状态, 开关的触点和母线连接等部位因老化或接触电阻过大而导致设备部件的异常温度升高, 造成温度与接触电阻值的恶性循环,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温度过高可能还会引起燃烧、爆炸甚至设备损坏, 由此最终导致事故发生。近年来, 在电厂和变电站已发生多起开关过热事故, 造成火灾和大面积的停电事故, 如何解决监测此类设备的过热问题是杜绝此类事故发生的关键。 高压电气设备, 特别在开关箱和封闭母线内温度超限点不易被发现, 本公司的无线测温实时监控系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研制的, 该系统对电力系统的高压母线、高压开关联接点等设备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测, 利用先进的无线通讯技术进行数据传输,在中心监控室内监视设备的温度情况,当被测点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门限值时,发出预报警信号提醒有关人员及时采取措施, 保证电力设备长期安全可靠地工作。

  二. 无线测温系统方案

无线测温实时监控系统包括无线测温节点,无线汇集节点,温度实时监控软件和可选的无线中继节点。无线测温节点用于实时采集被测物体的温度,并周期性把温度信息通过无线方式上报到无线汇集节点。无线汇集节点可以接收多达上百只同频段的无线测温节点的信息,并实时把这些信息汇总后上报到温度监控软件,无线汇集节点和装载监控软件的工控机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RS232RS485RS232方式用于一个汇集节点和工控机之间,一般适用于测温节点比较少,传输距离近,现场环境简单的情况。当测温节点多,传输距离远,需要多只汇集节点同时工作,现场环境复杂的情况可以采用RS485总线连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汇集节点的RS485接口都连接在两根传输线上面,方便现场布线。监控软件可以实时显示测温节点的温度,并且提供多种显示方式和多种实用的功能,方便用户灵活使用。当测温节点布局比较分散、与汇集节点距离比较远、无线信号不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增加无线中继节点,中继节点具有解析和重组无线数据的能力,增加了无线传输的距离。

  无线测温实时监控系统的特点

  1. 无线传输采用免申请的ISM频段,工作在433MHz频段。

  2. 系统采用高灵敏度设计,发射信号强,无线传输距离远,系统具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应用范围、高效的传输质量以及优秀的信号稳定性。

  3. 优秀的室内绕射特性以及深度非视距能力,本系统绕射能力强、频段低,适合室内、偏远等特定条件下的传输环境,受外界的环境因素影响小。

  4. 系统无线传输速度快,可以提供高达500kbaud的传输速度。

  5. 系统具有很大的用户容量,一个汇集节点可同时管理多达上百个测温节点。

  6. 设备参数可以灵活、方便地设置,温度数据实时上传,监控软件可以以多种形式实时显示并根据要求存储温度信息。

  7. 测温节点采用低功耗设计,并配以高容量电池,可持续工作3年以上。

  8. 系统抗干扰能力强,由于采用无线扩频技术,当信噪比很低时系统仍然可以正常稳定的工作。

  9. 无线传输可以对数据采用AES加密,保证数据不被泄露。

10. 节省投资,无线测温实时监控系统一次性投资,后期运营费用几乎为零,使用户的网络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降至最低。

  无线测温实时监控系统的应用范围

  ² 高压母线接头温度实时监控

  ² 输配电线路温度监控

  ² 变压器及其连接件设备温度监控

  ² 高压开关柜内母线接头温度监控

  ² 电缆接头及电缆本身温度监控

  三. 无线测温节点

  无线测温节点用于测量如母线、开关柜触点和电缆接头等带电物体表面的温度,并周期地把测量的温度数据以无线的方式上报给汇集节点。

  无线测温节点的技术特点

  1. 自动休眠,低功耗设计。当测温节点不工作时会进入休眠模式,一节锂亚电池可以使测温节点工作58年。

  2. 周期唤醒。当测温或者上报时间到来时节点会自动唤醒。

  3. 测温精度高、响应时间快。

  4. 高低温报警。当被测物体温度超过预设高温报警值或者低于预设低温报警值,节点会立刻上报,并且之后上报周期缩短,及时提醒工作人员检查。

  5. 优秀的抗干扰能力。采用无线扩频技术,即使信噪比很低仍然可以正常的工作。

  6. 无线传输可以选择AES加密,保证数据安全。

  7. 参数可以通过无线方式设置。

8. 测温节点提供粘贴,螺丝固定等多种安装方式,用户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方便安装维护。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