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MT8071IE和台达变频MS300通讯

楼主(2020-11-23):
 用威纶屏MT8071IE和台达变频MS300通过485通讯,在屏中如何定义地址呢?通讯用6X

网友A:
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通信地址表如下所示:
触摸屏设备组态如下所示:

触摸屏组态,比如启动变频器,给4X8193写18即可启动:
停止变频器,给4X8193写17:

给定频率,即就是给4X8194写入0~5000的数据(对应0.00~50.00Hz频率),使用数值元件,勾选输入功能:

读取输出电压,即就是4X8455寄存器在画面上予以显示,使用数值元件,不勾选输入功能:

读取输出电流,即就是4X8453寄存器在画面上予以显示,使用数值元件,不勾选输入功能:

读输出频率,即就是4X8452寄存器在画面上予以显示,使用数值元件,不勾选输入功能:

做好的组态如下所示:

网友B:
是走modbus吗?几台变频器? 变频器地址表发上来啊

网友C:
资料传输(背景)中设置16转为10

网友A:
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可参考手册
硬件连接可参考触摸屏手册、变频器手册等。

网友A:
手头没有这款变频器,所以使用Modbus Slave调试模拟,通信正常:

网友A:
以上不一定全对,仅供参考!另外,我将触摸屏测试工程单独发帖,你可以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2011/845501/845501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通信地址表如下所示:触摸屏设备组态如下所示:触摸屏组态,比如启动变频器,给4X8193写18即可启动:停止变频器,给4X8193写17:给定频率,即就是给4X8194写入0~5...



谢谢,你说的很详细,驱动有两种MODBUS RTU (HEX addressing)和MODBUS RTU,用的地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走modbus吗?几台变频器? 变频器地址表发上来啊



是用MODBUS RTU 用一个屏带二台变频器,参数地址.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通信地址表如下所示:触摸屏设备组态如下所示:触摸屏组态,比如启动变频器,给4X8193写18即可启动:停止变频器,给4...

觉得回答的详细而且有用,请给个分哦。

网友D:
对楼主有帮助的回帖记得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有帮助的回帖记得及时结贴哦

        -----------------------------------------------------------------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