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缺相保护及其电流变化

楼主(2020-11-23):
三相异步电动机因电源断相运行而烧毁的数量很惊人,其多数情况是因为低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接触不良:交流接触器烧毛,不能可靠接触接通;熔断器使用期过长而熔丝氧化腐蚀,受起动电流冲击烧断等。一般电动机缺相运行时会出现: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缺相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为了保护电动机,根据这些缺相的可能出现的故障点,给三相电动机电路添加设置缺相保护。在本文笔者介绍三个三相电动机缺相保护电路。
二、电动机缺相具体情况分析
1.电动机缺相运行。电机缺相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严重不平衡,使转子电流剧増,会引起转子严重发热,缺相时电机带载能力急剧下降,由于磁场严重不均匀,会使电机震动严重增加,从而破坏轴承和机座,正在运行中的电动机缺相后仍能运转,只是磁场发生畸变,有害电流成分急剧增大,最终导致绕组烧坏。
电动机一相断线明确规定不能运行,因为电动机断线后定子线圈不会产生旋转磁场,只会产生脉动磁场,不会带动电动机旋转,但由于运行中还有惯性,所以会旋转,但由于负荷大使电动机旋转逐渐变慢。
2.电动机缺相启动。如果停止的电动机缺一相,当电源合闸时,一般只会发生"嗡嗡"声而不能启动,这是因为电动机通入对称的三相交流电会在定子铁心中产生旋转磁场,但当缺一相电源后,定子铁心中产生的是单相脉动磁场,它不能使电动机产生启动转矩。因此,电源缺相时电动机不能启动。
3.电动机缺两相。当电动机缺两相时,一点都不能启动,电动机没有一点运行的反应,因为一根相线在电机绕组内部不能产生电流回路,绕组就不能产生磁场,对电机没有什么危害。
4.缺相时电动机电流的变化。正常起动或运行时,三相电动机为对称负载,三相电流大小相等,小于或等于额定值。出现一相断线后,三相电流不均衡或过大。
起动时缺相:电动机不能启动、其绕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发热量为正常温升的16-49倍,因其迅速超过允许温升而使电动机烧毁。
满载时运行时缺相,电动机处于过流状态,即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电动机会从疲转变为堵转,未断相的线电流增加更多,引起电动机迅速烧毁。
轻载时运行时缺相,未断相的绕组电流迅速增加,使这相绕组由于温升过高而被烧毁。

一种简单、有效、经济的电动机断相自动保护方法,只须对常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进行一些改进,即可实现对电动机断相起动或运行进行自动保护。

这种电路是在原控制电路中加入了一个交流接触器KM2,即在A、C两相间接入KM2线圈,并把它的一个常开触点串入原交流接触器KM1线圈电路中。改进电路,如图1示。它的最大特点是将三相电源同时引入控制电路。

三相电动机缺相保护

其工作原理:

先将组合开关Q闭合,为电动机起动做好准备。此时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同时得电,接于A、C两相间的交流接触器线圈KM2通电,铁芯被吸合,使串接在交流接触器KM1上的常开触点KM2闭合。

当按下起动按钮SB2时,交流接触器KM1通电吸合,主电路上的3个主触点闭合,辅助触点自锁闭合,电动机M便起动。

当电动机出现缺相时,如果缺A相或C相,交流接触器线圈KM2失电,串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KM1中的触点KM2断开,使得交流接触器线圈KM1失电,于是自锁触点断开,主触点也断开,电动机失电不能起动(此时无损)或停止运转;如果缺B相,交流接触器线圈KM1失电,自锁触点断开,主触点断开,电动机失电,不能起动(此时无损)或停止运转。这样就保证了电动机在电路缺相时不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