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3PLC与XD-E4AD模拟量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0-11-23):
第一次用信捷的XD-E4AD模拟量模块,现在插到PLC里面,PLC的ERR跟PMR就亮,然后模块的ERR、COM、PMR全亮。

软件里的模块设置也设置了,但是点写入PLC的时候就刷新一下按钮,没探出写入成功之类的

楼主:
配置这里点写入PLC没反应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外部没接线,PLC扩展模块报错,通常的PLC模拟量扩展模块都有报错功能,比如量程超过模拟量模块上下限报警,因为你外部没接传感器

楼主:
好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