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皮带输送机实行程序控制

楼主(2020-11-24):
旭日东皮带输送机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长时间使用,会将输送带拉长并且会因此引起一些设备故障,因此在使用前对其进行检查并调整,才能保证输送设备安全运行。

皮带输送机输送带的张紧力是由拉紧装置将输送带收紧而产生。倾斜向上输送时,皮带自重的重力也产生出张力。为了运转可靠,需要在设备运行前进行检查,保证输送带张紧力在一定范围内, 调整输送机滚筒位置时要考虑以下几点:

长度较长.运量大的带式输送机收紧装置应靠近传动滚筒后面。如煤仓皮带式输送机应靠近单滚筒传动的机头部较小。头部双滚筒式收紧装置也应在机头。

对于有一定倾斜角度的挡边带式输送机,调整时可以首先考虑调整机身头部位置的拉紧螺栓。对于一般水平放置的固定式皮带输送机,需要在运行前将设备安装完毕,然后开机运行,检查皮带的运行轨迹有没有出现偏移。输送带偏移说明输送带的张力可能存在一边大另一边偏小的情况,输送带受到的力量不均衡,如果不注意调整输送带容易拉断甚至撕裂。

所以需要对头架和尾架进行调整。首先找正,保证带式输送机机身、头架、尾架中心线在一条线上。然后调整头架及尾架上辊筒的锁紧螺栓,使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两边受力大小相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