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与AGV通讯

楼主(2020-11-24):
目前公司正在做OMRON PLC与AGV通讯,把传送带信号通过PLC发给AGV,叫车过来接料,谁做过类似的程序,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啥的,无线通信这是一个传输介质而已,其实就是选定好合适的无线通信模块即可,可以走MODBUS通信,也可以走别的通信

网友B:
关键还是底层通信协议的确定,确定好了,其他都好办。比如Modbus也不错。

网友C:
直接联系AGV厂家 他们有这个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D(2021-04-06):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E(2021-08-25):
这个用socket通信,PLC作为客户端,AGV的中控作为服务器,如果传送带缺料,那么PLC给AGV中控系统发送缺料指令,中控不回应,继续发,如果回应,就等待中控派车过来取料,如果规定时间未来AGV,那么再重复上面的动作。至于指令的定义,可以和AGV厂商协商固定的协议内容,一般AGV厂商有规定的指令,按他协议来做就好

网友F(2022-04-21):
浏览一下,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