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浮点数转整数会少一位数问题

楼主(2020-11-24):
我想把电机转动量用角度显示在触摸屏上,电机设置齿轮比后是5000个脉冲转一圈,也就是说5000个脉冲对应360度    程序设计是:(这里的数都已经经过转换车浮点数了):

   DEDIV      360.00(D0)     5000.00(D4)  =  一个脉冲的角度(比如放到D10)

   DEMUL   一个脉冲的角度(D10)      发送的脉冲数量(D100) =当前角度(D20)

   INT     D20  D30    此时D30是整数了  但为什么计算出来后是  180.00    360.00      720.00……转换整数后D30得出的结果会少一位数  比如D20数值是360.00  INT指令转换后D30 的数值是359而不是360

其他数值又是正常的  比如33.00转换整数后就是33    358.00转换整数是358  1340.00转换整数就是1340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1340.00转换整数就是1340”这个不是对的吗?有啥问题?

网友B:
监控一下D21的值是多少

网友C:
会不会是程序扫描周期的问题,你把计算角度的程序写在程序的最开头看看

网友D:
0-359,对的

网友E:
整数转换用DINT试试,都是用32位换算

网友F:
底层算法的问题,你显示也用浮点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底层算法的问题,你显示也用浮点数



单精度浮点数会丢失精度

网友G:
整数转换用DINT试试,都是用32位换算,  可能是16位和32位的问题

网友H:
见识一下  没遇到过

网友I(2023-06-2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怎样解决了

网友I:
同样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http://upload.gongkong.com/Upload/gongkong/BBSImage/202306/28/8343c2577eac43dbb3451a8e9adbfd8c_w.jpg...



可以先加0.5,在dint转换

或者用round四舍五入转换

网友K:
过来学习一下 还是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