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以及影响

楼主(2020-11-24):
调节阀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以及影响

  调节阀的使用中会因为很多方面而造成影响,阀门的使用环境是客户以及我们供应商必须要研究的课题,今天为大家介绍调节阀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以及影响!

  在各种环境中保护调节阀的执行机构

  湿度,如在亚热带环境中所遇到的,在任一敞开的空间,例如执行机构中安装弹簧的简体内腔会积聚过量的水分。过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些空腔中将会充满冷凝水。非密封式电气设备变成全部不适用了,即使是带有放空的密封设备,通常使用大约三个月后也由于电气短路而发生故障。电气设备必须全部密封,最好是把它加热,虽然加热不是必不可少的。电气接线端子的连接处和接线应当给予防霉处理,因为霉菌的增长将使电阻和塑料元件的强度很快损坏。

  调节阀执行机构本身的保护

  许多阀门的应用要求在事故操作状态下能起断电源保护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调节阀的执行就的周围可能出现结构上的损坏,执行机构-阀门-阀杆单元本身的损坏必须受到保护,可能引起阀杆弯曲和阀门行程卡住。气动薄膜调节阀中的执行机构中安装弹簧,使阀门在事故状态下处于关闭的位置。旋转式阀门有时使用液压叶片式执行机构,用限制叶片室液压流体出口的办法来防止突然和快速关闭。在高能场合使用的旋转叶片式执行机构和活塞式执行机构通常具有流量控制装置,被安装在金属壳体部件中,以免受到外力的破坏。这些控制通常是双向的,从入口到出口的流量是可调的。

  腐蚀性环境对调节阀的保护

  阀体、执行机构、阀杆的连接处和薄膜结构的敞开的支架在一些化学工厂和海运中应用时可能遭受到严重的腐蚀。船用阀门的执行机构往往具有封闭的支架,它也有一个排气口,这是为了防止可能从阀杆填料泄漏而造成的过大压力。另一种膜片驱动的结构也是适用的,执行机构直接和上阀盖连接,成为上阀盖的一个部件,消除了露出的连接部分。周围的腐蚀环境也可能影响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和其他设备,对这些设备也应该密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吹入清洁的压缩空气。

  在危险环境中的控制阀

  由于严重的腐蚀或具有爆炸危险的大气坑内需要本质安全或防爆结构的设备。这些条件可能连续或间歇地存在着。防爆设备是笨重的,开关通常具有很高的操作力,这可能限制了它在小阀门上的应用,这些小阀门没有足够的执行机构功率,或者没有满足安装需要的适当空间。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本质安装防爆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