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要求用s1200控制三轴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直线移动

楼主(2020-11-24):
本人西门子才入门,希望可以实现单轴移动,也可以几个轴同时移动,原来的机器是台达的plc,现在要换成西门子s1200的,请问怎么做呢,有什么资料和建议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做法是直接建立工艺对象,关联具体的运动轴,设置好相关参数,Enjoy!   对简单的运动很好使!(复杂的插补同步实现不了)

网友B:
1200 晶体管输出类型PLC可以控制4轴,单轴运行没问题,多轴同时运行不知道你是如何同时运行,如果是多轴同步去控制,那建议你用1500吧。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个轴同时运行,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C:
普通轴运行,就用工艺对象。可以的话,贴下台达的PLC程序

网友D:
简单轴运行,直接组态轴工艺对象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Story.aspx?a_id=1339240&b_id=81

网友E:
有点高级,还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高级,还没搞过。。



就是想控制一个直角坐标系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直接建立工艺对象,关联具体的运动轴,设置好相关参数,Enjoy!   对简单的运动很好使!(复杂的插补同步实现不了)...



就是想控制一个直角坐标系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 晶体管输出类型PLC可以控制4轴,单轴运行没问题,多轴同时运行不知道你是如何同时运行,如果是多轴同步去控制,那建议你用1500吧。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个轴同时运行,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想控制一个直角坐标系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轴运行,就用工艺对象。可以的话,贴下台达的PLC程序



贴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F(2020-12-28):
论坛里面还是有资料的 再找找

网友G:
好好学习,谢谢分享,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