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分维修3例—是德/安捷伦网络分析仪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0-11-24):
安泰测试维修分享是德/安捷伦PNA系列微波网络分析仪维修3例,8720ES不开机、8722ES自检报错、8753ES相位失锁,一起来看看维修过程吧。

案例一:

仪器型号:8720ES

仪器故障:不开机

客户描述仪器正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无法重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可能是有由于操作失误引起的不开机故障,具体进行拆机检测,经检测,仪器电源控制板损坏;

根据损坏程度判定,造成控制板损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是客户电源供电电压选的不对。

工程师进行维修,更换控制板损坏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故障修复开机正常。

案例二:

仪器型号:8722ES

仪器故障:自检报错

自检报错:phase lock CAL failed

经检测,仪器开机后报错,相位失锁,电源控制板,RF控制板多处组件被拆焊,维修过,工艺差,电源控制板损坏,RF控制板损坏。

确认故障后,工程师更换电源控制板损坏组件,更换RF控制板损坏组件,调整检测仪器。

仪器自检,自校准正常,修复完成。

案例三:

仪器型号:8753ES

仪器故障:相位失锁

开机后仪器显示相位失锁。

该故障是网分的常见情况,所有信号环路的器件异常都可能导致,因此,需要检查信号通路的器件。检测发现仪器电子开关损坏,采样头损坏。

更换电子开关和采样头,并做必要的调整和校准。

经烤机及综合指标检测,仪器各项指标正常,修复。

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仪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仪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3、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机,再拔掉AC电源线;

4、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端口没有正常响应;无输出;无输入;信号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测试结果异常;校准失败;超差;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

以上网络分析仪维修案例由安泰测试维修网整理,如果您也有以上故障需要维修,欢迎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