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达变频器运行中STOP红灯一直闪烁?

楼主(2020-11-25):
昨天巴基斯坦项目组报:

1、台达变频器M系列上电运行STOP一直红灯闪烁,RUN绿色指示运行,正转绿色指示运行。

2、变频器属于远程模拟给定调速,启动为外部端子启动模式(信号PLC一个输出点)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

3、检查远程模拟给定信号没有断线问题。

网友A:
STOP一直红灯闪烁,需要看闪烁频率,然后找到手册对应看看就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B:
找到手册对应看看就知道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