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的减震异响处理

楼主(2020-11-25):
  1.问题的驱动器参数

  用手操器调电机控制精度,其中MODE0中参数Kp.Kff.Kvp和Tvi,前三项分别可以降低,但此操作会降低工程机械设计工作进行精度。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数值只要数值适中,不要只追求静音效果而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2.机械精密问题

  仔细识别齿轮噪音或电机末端发出尖锐声音时,检查弹簧机是否有零件松动现象,有条件也可以检查齿轮之间是否有间隙。一般调整电机时只要用固定螺丝拧松电机就要拧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