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基于精益生产管理提高空压机产出

楼主(2020-11-25):
佛山基于精益生产管理提高空压机产出

如何提高空压机的单位产量?这个问题一定是很多企业想弄清楚的。基于精益生产管理来说,提高空压机效率有以下七种方法:

制造过早(多)浪费是精益生产八大浪费中的首恶(图2)

一是提高空压机电机的效率。电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压缩机的机电效率和压缩机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二,降低摩擦功耗意味着提高机械效率;

第三,通过改进空气阀可以提高压缩机的效率,阀门的运动规律是否正确,弹簧力与空气推力的合理匹配,结构参数的优化,流动阻力的减小,阀引起的间隙容积的控制等;

四是降低吸入和排出压力损失和压力脉动;

五,提高温度系数;

第六,增大体积系数;

第七,减少泄漏。

在上述七种方法中,第三种和第七种方法指出,通过设备的匹配度和结构优化,可以提高压缩机的效率,从而提高设备的出力,达到精益生产的效果。在这里,关于空压机排气间隙的调整,谈一点经验:

制造过早(多)浪费是精益生产八大浪费中的首恶(图1)

测量间隙时,排气端盖和壳体要用螺栓压紧,否则会影响测量值的准确性。

用千斤顶顶起螺杆,顶起后安装轴承,确保轴承就位,用轴承内圈盖压紧后松开千斤顶。

安装排气端千分表,使千分表表笔抵住轴端,将千分表指针调至0,顶起千斤顶,直到千分表指针不再增加为止。此时,读数应在0.05-0.08范围内。拆下垫片,直到不在范围内。

安装轴承后,测量轴承内圈(排气端)端面跳动。安装百分表,将百分表探头放在轴承内圈上,用手转动转子。根据千分表指针的摆动,该值应在0.01mm以内。否则,应检查轴承外圈是否就位或轴承和轴承座圈中是否有杂质。

制造过早(多)浪费是精益生产八大浪费中的首恶(图4)

安装轴承压盖,拧紧压盖螺栓,安装百分表,将百分表探头放在轴承内圈压盖上,顶起千斤顶,检测轴承间隙,应在0.015~0.03mm范围内。否则,调整轴承承压盖上的钢制垫片厚度,直到达到要求为止。注意这个间隙,机器运转后,轴承容易卡住,甚至损坏机器。

当然,对于干式螺杆压缩机,由于没有润滑油来润滑和带走小颗粒,气体会腐蚀转子、壳体内壁和空气通道。因此,在传统喷油螺杆转子材料的基础上,喷涂防腐涂层,如喷涂聚四氟乙烯、二硫化钼等,可以保证转子不变形、不被腐蚀,同时,也可以减少无腐蚀的设备间隙,提高设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