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直流无刷电机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20-11-25):
  通常是根据实际情况(负载、结构尺寸等),选择合适的功率、电压、转速、转矩及机体尺寸,再根据所选直流无刷电机的具体参数,与之匹配的驱动器。

主要参数有:直流电源电压、额定输出功率、额定负荷转矩、额定工作转速及直流无刷电机的转动方向有:顺时针、逆时针或逆时针等,电机可按一定时间连续运转,直流无刷电机所适应的环境为:室内、室外、海洋、高温、多湿、腐蚀性气体等,法兰的结构形式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结构形式,还有机体长度。
        1、选择电机型号,首先要选择正确的电压,根据客户的需要选择额定电压来选择无刷驱动器的电压参数。注意空载和满载过程中,所用电压不应超过无刷驱动器规定的范围。
        2、选择无刷电机驱动的峰值电流,采用已知的无刷电机输入电流为其选择峰值电流,其峰值电流大于等于倍额定电流。

 3、根据工作环境(如温度、多湿等)来选择,直流无刷电机的低温不可低于-20℃,高温可达60℃,也可做防水处理。

 4、另一个重点是对电源绝缘的要求。为了保证无刷驱动器的正常运行,无刷DC电机的霍尔线地线和无刷DC电机的绕组线之间以及霍尔线绕组线和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大于100兆欧和500伏直流,可承受600伏/500赫兹/1毫安/秒而不击穿。
        5、电机的外径,以及高度、高度、轴的直径、轴的直径,是否需要配备减速器等相关参数的选择。
综上所述,直流无刷电机模型的选择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合适的规格参数,可以根据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