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交通灯程序

楼主(2020-11-25):
如图,把程序变成简单的时序图,设定一个简单的时间轴,就可以看出什么时候输出即可,你还不会的吧,那真的是没办法了

网友A:
应该用秒脉冲和计数器配合来做,这样就不会因为要修改一个时间而整个时序一起改了。

HAVE FUN!

岁月漫长,想念疯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秒脉冲和计数器配合来做,这样就不会因为要修改一个时间而整个时序一起改了。HAVE FUN!...

正解

网友C:
很好,值得用心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