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流量控制器控制

楼主(2020-11-25):
各位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流量无法达到

目标值。

网友A:
积分给小点,微分先别动,看看效果,不行再改回去

网友B:
看下输出是否给到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输出是否给到变频器



没有变频器的,PLC 模拟量输出模块直接连流量控制器。流量控制器电流控制范围4-20ma。

网友C:
手动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D:
哈哈哈哈,楼主这程序 也真够 简化的。。。。

无法达到控制,输出结果是超调吗? 根据输出结果调整参数。 先调整 参数P ,对输出影响比较直接明显,再调整 I , 需要几个调整周期观察一下。 在调整D ,消除稳态误差

网友E:
楼主这程序 也真够 简化的。

网友F:
这个程序好像写的不对啊

网友F:
SV

PV

 P

 I

D

这些参数都 要设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