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串联工作压力怎么变化

楼主(2020-11-25):
在楼宇空调或车间冷却供水经常会遇到水泵串联问题,比如下图,泵组1和泵组2是串联工作的。

正常工作时泵组1和泵组2都开启,泵组2出口压力理论上是两者扬程之和, 那如果泵组1开启泵组2没有启动的情况下,泵组2出口的压力会是多少呢?

网友A:
没搞过,看高手解答

网友B(2021-02-26):
压力管道想通,压力应该也非常近似吧。水泵系统上一般要安装差压开关来监控水泵流量,防止水泵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