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短距离高速运动,速度跑不起来

楼主(2020-11-26):
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伺服设置一圈脉冲10000,PLC脉冲频率100000,加减速时间60ms,运动距离40mm(5000个脉冲左右),

实际伺服监控转速才四百多转,伺服的速度没有跑起来,有没有大神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这边运动时间要控制在150ms-200ms以内,现在伺服跑不起来,效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把伺服设置一圈脉冲少一点??比如1000一圈

网友B:
10000个脉冲一圈  100k脉冲输出频率

不算加减速伺服最高转速 600rpm

就5000个脉冲   加减速时间影响很大   400多转正常的

网友C:
才转半圈;要么多转几圈,每转脉冲数设小些,要么加速度时间再快些,看实际了,再试试

网友D:
你这个是三角形运行,调整伺服电机增益。应该是可以在200MS以内

楼主(2021-01-22):
把脉冲频率降低了,勉强到达效率要求,还想提速没思路了

网友E:
我总感觉到你没发玩脉冲就被你关闭了,监控下特殊继电器,看看动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