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信号交换时硬接线与通讯的利弊探讨

楼主(2020-11-26):
在做一些工程项目时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或者设备供应商的原因,需要将多个没有任何关联的电气设备采购回来然后进行设计制作,最后根据生产的需求将信号整合到一起。众多设备之间再通过硬接线或通讯的方式进行信号交换。如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硬接线与通讯二者之间究竟该如何取舍?

如下比喻很恰当:

硬接线就好比秦始皇派出的通信骑兵,必须拿着圣旨到达某一个地方,才能传达命令。通讯就好比一个电台,发出一堆编码,接收到再译码就得到了命令。一个繁琐,一个简单。

从客户角度来讲,也许更喜欢硬接线方式,他们容易查找问题,因为做设备维护的人员普遍不会程序调试、他们喜欢直观的、方便的诊断方式。

从设计人员来讲:信号线比较多,增加适量的通讯模块,各种传输信号通过一根通讯线即可搞定,施工量省,安装简单。

那么大家的实际的项目设计中都是如何取舍的呢,就此话题,欢迎大家讨论!

参与福利:根据回帖质量奖励50~200积分不等

网友A: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讯肯定是趋势,维护人员也该与时俱进,接触并学习新技能

网友B:
能不接线的地方尽量不接线,必须接线的地方尽量少接线。毕竟无线的或线少的时候维护方便,成本说不定可以节约。

但是通讯技术的要求,比硬接线要强。这就要求掌握技术要足够多。

总之通讯是发展趋势,否则国家不会发展2G  3G  4G  5G  6G……

否则也不会打压华为,中兴……

网友C:
哎,还有客户要求把通讯改成普通的接线方式的,因为他们的维护人员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故障排查方式,对于通讯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还有客户要求把通讯改成普通的接线方式的,因为他们的维护人员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故障排查方式,对于通讯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要是有100个信号  对接100根线工作量你觉得大不 (有时候还不只,不全部是数字量信号 )

网友E:
从系统集成商的角度来说,喜欢省布线,省传感器的通讯模式,集成度高,不易被模仿,

从运维使用方的角度老说,普遍技术工人水平一般,更喜欢简单直观的硬件对接方式,方便依图查故障

网友F:
什么时候用通讯和硬接线得分情况:

  1. 按厂家的标准或技术协议来做,

  2. 按成本来做

  3. 由技术人员的水平来定

  4. 总结以上几点,除了以上尽量做到,能用通讯就不用接线。但要考虑通讯有的稳定性。对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还是硬接线好。

网友G:
通信出现问题,设备就是死翘翘!!

硬件IO通信,可以人为给出相关信号应急运行!!

点数交互少喜欢硬件通信,点数交互数据量大肯定采用通信而且优先选用总线

网友H:
只是简单几个BOOL量信号,硬线连接是可行的,而且是最直接的;

但是传输浮点型数据用硬线简直就是开玩笑,通讯连接可以实现灵活的信号对接,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I:
我喜欢通信

网友J:
公司移动设备之间数据交换,就用无线通讯方式,静止不动设备就用有线通讯方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哎,还有客户要求把通讯改成普通的接线方式的,因为他们的维护人员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故障排查方式,对于通讯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通讯更好排查啦

硬接线查线查死人的

网友L: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

如果只是机台之间的交互信号,简简单单的 的几对允许请求信号,硬接线用继电器中转更直观,并且方便隔离及不影响双方的通用形。

如是是信号比较多的仪表仪器,机械手,就要用通讯模块,或者通讯协议来实现信号的交互

网友M:
硬线、通讯都是咱们仪表控制不可缺少的方式。

总体原则应该是

带联锁 控制的需要采用硬线方式。

其他不带联锁的为了节约成本、可采用通讯方式。在有的场合通讯方式做了两路通讯,这样一路断开后还有另外一路可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是简单几个BOOL量信号,硬线连接是可行的,而且是最直接的;但是传输浮点型数据用硬线简直就是开玩笑,通讯连接可以实现灵活的信号对接,是未来的趋势!...

传输浮点型数据,直接模拟量解决!!

当然对于那种死脑筋不会变通的玩意,当我没说

网友N:
视情况而定,简单的硬接线完全搞定,想复杂的大项目通讯模块比较多,肯定走通讯要简单些,这种项目的维护人员水平应该也不低

网友O:
自动化程度越高,一旦出了问题,查故障比较难。

我曾经用过SMC带通讯的阀岛,现场有过通讯断续中断的情况,能排查的基本都排查了,还是会出现。

最后直接换成IO控制阀,简单,直接了当解决问题。

网友P:
  1. 信号量大到成千上万,还能考虑硬接线吗?

  2. 环境施工困难,还能考虑大量电缆硬接线吗?

  3. 相反,近距离一两个互锁信号交互,硬接线不是很香吗?

网友Q:
这个是很实用的主题讨论,现在正在做的工程中,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对比考量。

通常会考虑一些因素,至少包括下面3点:

1、考虑施工:现场适合布线吗?

     比如正建设的工地,在很多情况下,会鼓励走通讯模块的,只要满足要求;

2、考虑需求:无线的方式(lora、zigbee、NFC、蓝牙等)可以满足项目的实际需要吗?

这些近场协议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比如对多个智慧农业大棚的集中监控,再传到云平台,这个时候lora协议就很适用,先用lora集中器将lora模块数据汇总后,再通过无线(4G)或者有线传到平台。

3、考虑成本:怎么实现能更省时省钱。

网友R:
给客户灌输通讯的理念,告诉他通讯与硬件接线的利弊,最终决定权还是客户,毕竟客户才是上帝。

网友S:
无线通讯是趋势,自诊断,大数据,智能化。就像智能手机发展一样,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手机会变成现在这样?

网友T:
1 硬线一般用在急停方面,

2 通讯包含有线通讯 和无线通讯, PLC和PLC之间 固定的场合,一般是用有线通讯, 像AGV和PLC间通讯,必须要无线通讯了。

网友U:
这个应该要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决定,使用方便,成本等不一定是决定的因素,要看具体场合,有些应用场合该用硬线布线还是必须要用,无线通讯就是再好也不一定就能用。 一切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来设计选择,有些场合是无法考虑省钱的方案的。

楼主:
结贴了:

用户昵称积分奖励
寻找凤凰50
Smile-lyc50
AC米兰50
E_newboy50
wang2020100
乖乖小笨熊100
victor32950
sky201850
固囚囿团100
robingsion100
你猜你猜50
Gaodengwe50
一颗小小草50
Allen010200
Howie850
zhufuhang50
213255tony50
ozoner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