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称重设备的误差如何确定

楼主(2020-11-26):
企业流水线生产在线称重所使用频繁的流水线称重设备——重量检重机。自动重量检重机每天有好几小时不停歇地运转,而且不间断地输送大量产品物件,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难免总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故障。因此,我们善安自动化针对在线重量检重机的误差确定问题,总结了一些针对性的故障排除办法,供广大用户在使用中参考。

1、计量误差大。解决办法:检查流水线称重设备固体结构的安装是否牢固,纠正输送带的位置,测量称重桥架距离长短是否合适,瞬时流量是否正常等等;

2、零点偏高。解决办法:需要定期维护在线重量检测系统和清理调零操作;

3、瞬时流量波动大。解决办法:将输送机皮带与托盘的中心线对齐;

4、有负荷无累积值。解决办法:清理输送皮带秤体上的物料盒积尘,保持称重输送机皮带的表面清洁;

5、输出数值波动频繁。解决办法:需要把皮带与托盘的中心线对齐,然后进行重新标定;

6、校准时重复性不好。解决措施:如在线重量检重机的速度信号不正常,则说明称重信号不稳定,应检查称重传感器端子接触是否良好。

此外,要定期做好以下两件事:

第一,清洁秤体。具体方法是切断电源,拔掉电源线。把纱布浸湿后拧干,然后蘸取少许中性清洁液,用其清洗重量分选秤托盘、显示滤光器及分选秤体的表面部分;

第二,水平校正。检查在线重量检重机的秤体水平位置是否平衡,如有位置倾斜,请调节秤脚,使水泡置于中心位置。

网友A(2021-10-14):
计量误差大。解决办法:检查流水线称重设备固体结构的安装是否牢固,纠正输送带的位置,测量称重桥架距离长短是否合适,瞬时流量是否正常等等~

戴思乐集团

零点偏高。解决办法:需要定期维护在线重量检测系统和清理调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