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求解

楼主(2020-11-26):
威纶通触摸屏MT6070IH与欧姆龙plc  CJ2,一直通信正常,当设备断电一次后无法正常通信,以前有断电,还是可以通信

通信方式:RS232 ,

楼主:
以前有过断电,都可以的,就这次断电后不可以了

网友A:
通讯线路或者通讯端口有问题

楼主:
都检查了,线换了也不行,而且二台现象一模一样,都是断电重新启动后出现通信异常。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路或者通讯端口有问题



网友B:
联系技术支持吧,硬件没问题的话,就是这个驱动出Bu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检查了,线换了也不行,而且二台现象一模一样,都是断电重新启动后出现通信异常。"maker2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通讯线路或者通讯端口有问题】进行回复:        ...



通讯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