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插头的使用

楼主(2020-11-26):
插头与终端电阻在Profibus通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没有很多复杂的设置;但是正是由于使用简单,使得很多工程师在使用当中忽略了一些细节,导致很多通讯问题。

1 Profibus插头的结构与简单用法

图1Profibus插头结构

这是常见的Profibus插头,如果我们有A、B两个站点要做Profibus通讯,应该如何连接插头呢?因为总线上只有两个站,显然终端电阻都要打到ON位置。那么插头上的接线是否要一进一出呢。

图2 两个DP站点的连接

正确的做法是两个插头都连接进线端。因为终端电阻与插头的出线端是2选1的。终端电阻打ON,进线端连接终端电阻,断开与出线端的连接;终端电阻打OFF,进线端断开与终端电阻的连接,连接出线端。

2常见的Profibus总线连接

图3 主站在总线一端点

图3所示的是一般的Profibus总线连接方法,主站位于总线的一端,终端电阻打ON。
然后依次连接后面的站点,中间的站点终端电阻打OFF,最后面的站点终端电阻打ON。

图4 主站在总线中间

有时候由于现场设备分布的原因,主站也可以安装在Profibus总线的中间,具体做法如图4所示。

终端电阻打ON的设备不能断电,如图5所示Profibus插头上除了220欧的终端电阻以外还有两个390欧的偏置电阻,并且偏置电阻上必须连接电源。

图5 终端电阻和偏置电阻

如果终端设备需要经常断电维护,或者终端设备只有接线端子而没有9针D型插座,就需要使用有源终端模块作为Profibus总线的终端(6ES7 972-0DA00-0AA0)。

图6 Profibus有源终端模块

如果Profibus电缆不够长,需要把两根电缆接起来,不能简单的把两根铜芯拧起来,因为这样会破坏电缆的特征阻抗,可能会导致通讯问题。最好使用图7中的接头来连接两根需要接起来的电缆。

图7 Profibus连接接头

3 RS485中继器的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Profibus通讯电缆的最大长度取决于通讯的波特率,如果电缆超过了所能通讯的最大长度,就需要使用RS485中继器来延长通讯距离。

表1 总线长度与传输速率的关系

传输速率(kbit/s) 9.6-187.550015003000-12000
总线长度(m)1000400200100

中继器上有接线端子,Profibus电缆可直接连接到端子上。另外中继器上也配有终端电阻。其用法与电缆插头相同。

图8 1网段只有进线,2网段有进线出线

图9 1网段只有进线,2网段只有进线

图10 1网段有进线出线,2网段有进线出线

4 OLM上插头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如果现场设备通讯距离较远,或者现场电磁干扰严重,可以使用OLM把电信号转化成光信号,使用光缆来传输信号。OLM上有RS485电气接口,需要使用Profibus插头来连接电缆。并且OLM电气接口不论连接主站还是从站,接法都一样。

图11 1网段只有进线,2网段只有进线

图12 1网段有进线出线,2网段只有进线

图13 1网段有进线出线,2网段有进线出线

对于只有一个RS485接口的OLM,可认为只有1网段,接法相同。

5 DP/DP coupler上插头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两个DP主站可以使用DP/DP coupler来传输数据。DP/DP coupler上有两个RS485接口,连接方法与OLM相同。

图14 1网段只有进线,2网段只有进线

图15 1网段只有进线,2网段有进线出线

图16 1网段有进线出线,2网段有进线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