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20-11-26):
 台达EH3 PLC高速计数问题

本人用EH3 PLC 用1000线编码器接X0 X1进行高速计数,用C251计数器来计数,通过变频器的高低速来切换电机的速度,结果每次定位的长度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通过高速计数值到达后来关闭变频器信号让电机停止吗?

变频器开环的情况做速度控制,这种停止方式对位置没有做什么控制,主要就是通过减速时间来限制。精度不会高的。

要么加编码器全闭环,走位置控制。

如果是变频器一直在运行,只是通过计数值抓取某个时刻的位置的话,则要看是不是物料有打滑之类的情况。

可以描述得更详细一点。

网友B:
楼主你的1000线编码器是什么牌子规格的?想整个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