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32T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11-27):
大神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走脉冲控制,具体可查看AS程序手册,DZRN回原指令,DDRVI/DDRVA定位指令。

http://bbs.gongkong.com/d/202011/845821/845821_1.shtml

里面有相关资料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B(2021-01-25):
这个PLC如果用脉冲+方向 可以带12轴,双脉冲是6轴